电磁波在空气中传播损耗(或衰减)值?dB

楼主(2012-11-05):
(无正文)

网友A:
传输损耗(单位dB)=32.44+20logL(距离,单位公里)+20logF(频率,单位MHz)。
这是理想状态下无传输多经时的电磁波传输理论衰减值,事实上的通讯距离不能用这个公式计算,因为空间存在背景电磁噪声,传输多经在实际应用中不可避免,这些因素的影响会大大劣化接收机的实际接收灵敏度,测试数值将大大小于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理想数据,而背景噪声和传输多经问题都不是常数,是跟具体环境相关的变量,完全无法预知,故而也没法计算,只能靠经验值估计。

楼主:
2# chunyang 但一般空气中电磁波传输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参考经验值ndB来评估传输距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