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

楼主(2012-11-05):
中断传输和批量传输修改了描述符后可以直接用么?用的是C8051F321,中断传输可以,换批量传输后电脑会死机,用bus hound看是usb设备不断发送空数据包造成的。这两个的数据处理过程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A(2013-03-14):
同问LZ,我用的C8051F320,中断传输和控制传输的区别在哪儿?看例子USB中断里写了控制传输,中断iIN,OUT传输

网友B:
如果端点只支持bulk, 将bulk改成intr应该可以用 但兼容性可能不太好 反过来 则不行 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修改传输方式不是只修改描述符这么简单,还要有主机端的配合,也就是要相应地修改主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