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接地夹为什么导致交流220v漏电保护?

楼主(2012-11-05):
如下图所示,我用2个开关电源给多个板供电,当我将多于3套的板A和板B用导线连接起来后,当示波器的接地夹接触到喇叭引线时就会导致室内交流220v漏电保护动作。如果是1套板的话,测量时漏电保护不动作,当大于3套时,漏电保护就总是起作用。

奇怪的是用接地夹碰12v两条电源线,漏电保护开关不动作。喇叭是由一个D类功放驱动的,功放是有12v直接供电的。

板A和板B上都有一个网络变压器,通过排线连接起来,电信号是隔离的。示波器的接地夹我测了一下它跟交流输入电源插头的接地引脚是通的。

下面的图是网络变压器引脚图,初级第5脚我是悬空的。

网友A:
示波器内部也是开关电源供电的吧
很可能是开关电源 Y电容惹的祸

网友B:
没那么简单吧

楼主:
示波器内部怎么供电我没注意。即使示波器不工作,只把其电源插头插到插排,也会出这个问题。我用地夹碰电路其它地方,碰的时候有点微小火花,但不至于交流电跳闸,可地夹接触喇叭引线接点就跳闸了。漏电开关上面标有30mA字样,估计是漏电流保护值吧。

楼主:
笫一图上有点错误,是一个12v开关电源给多个板供电,一个24v电源给多个板供电。明天我去改下图。

楼主:
上午测试了又跳闸了。然后我改成1路12v电源给4套板供电,没事情。 后来我又改回去用2路开关电源供电,发现又不跳闸了,很奇怪。

网友C:
明显是多个并联的Y 电容惹的祸,不过你的漏电保护器也太灵敏了。

网友C:
你把示波器也插这个排插,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8# xwj 谢谢!我再看看去。可是为什么只是碰喇叭接口那里会跳闸,而碰其它地方就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