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TLC1543 是不是只能转换正电压?如果输入一个负电压, 数字信号会输出什么?

网友A:
没试过,只用过正电压

网友B:
输入有量程限制,手册上找找。超过量程,可能把片子烧掉。

网友C:
ADC 通常都不能直接输入低于参考负的电压. 对于这样的电压转换结果为0.
楼主可以考虑用别的办法先变换一下, 比如增加一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