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用运算放大器组成万用表的设计

楼主(2012-11-05):
    万用表具有用途多、量程广、使用方便等特点,是电子测盘中最常用的工具。它可以用来测量电阻、交直流电压和交直流电流。有的万用表还可以测最晶体管的主要参数及电容器的电容量等,一般的电器修理、电路故障排除、电路元件的侧试都要用到万用表。常见的万用表有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两种。指针式万用表是以表头为核心部件的多功能测量仪表,测量值由表头指针指示读取。数字式万用表的测盘值由液晶显示屏直接以数字的形式显示,读取方便,有些还带有语音提示功能。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是电子技术的一项基本技能,本实验将以指针式万用表为对象,从工作原理人手进行分析,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同时对其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万用表基本功能包括测量直流电压与电流.交流电压与电流,以及电阻测量。用电表侧蚤电路参数时,电表的接人应不影响磁翻板液位计被测电路的原工作状态,这就要求电压表内阻为无穷大,电流表内阻为零。但实际上,万用表表头的可动线圈不可避免的有一定电阻,这将引起侧量误差。此外,交流电表中的整流二极管的压降和非线性特性也会产生误差。在此实验中,根据运算放大器“虚断”与“虚短”的特点,使用运算放大器及相应电路组成一个具有基本功能的万用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上述误差,提高测量精度。此外更能得到实现自动调整线性刻度的欧姆表。
    此实验中采用毫安表与运算放大器组成万用表,其基本原理是将交流量测至转化为直流量测童,将电压测量转化为电流测量,通过压力校验仪数显压力表测盆电流来实现万用表的测量功能,故此实验中最重要的是各转换电路,只摇分析清楚各转换电路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就不难把握整个实验.
    1.直流电压表
    图4. 1一1为同相端输人、高精度直流电压表原理图。将毫安表笠于运算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中,这样,流经表头的电流与表头的参数无关,只需改变电阻R:即可进行量程的切换。但当输人电流较大时需要在翰人端加上一个衰减器,防止毫安表被烧毁。

如果有 某个帖子提到的高手 大佬 教授  如果觉得本问题值得讨论,请求高手给出第二部分“直流电流表”的答案 可能有人看过这个了。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