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自建的库为什么不能导入

楼主(2012-11-05):
它的错误:
FATAL ERROR L251: RESTRICTED MODULE IN LIBRARY NOT SUPPORTED

MODULE:
C:\KEIL\C51\LIB\RTX51TNY.LIB (?RTX51_TINY)

我的 keil版本是V6.23a

网友A:
没有发现啊,用改进的RTX51TNY.LIB库文件替换原文件即可

网友B:
对,提示不支持,用改进的试一下

网友C:
从 Keil 的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Summary *** Fatal Error L251
Restricted Module in Library Not Supported
Description:
    A library contains a module that is created with an evaluation version or a code size limited version. This is not supported.
CAUSE:
    This error indicates that one of the modules (yyyyy) in the library xxxxx was compiled or assembled using a restricted version of the Keil tools.
The restricted tools are only distributed with the FREE evaluation software. So, usuall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library was built using an evaluation tool set.

就是说: 使用了评估版不支持的功能. 是 license 方面的问题.

楼主:
4# airwill 能解决麽。。

楼主:
3# 阿南 什么叫 改进的RTX lib?  我 用c51 rtx51_tiny 里面有个批处理文件 做的lib 就不可以~ 用原来自带的就可以用~?

楼主:
2# ayb_ice   我用 c51 中 rtx51_tiny 中的 批处理文件 做出的lib 文件 不能用~ 但是 用keil 中自己带的 lib 中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