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逛论坛也有短时间 为什么搞线性电源的这么少!!!

楼主(2012-11-05):
逛论坛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平时看得多 说的少 因为自己是新手,怕说错了影响别人,所以总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这几个月我发现论坛里面多数都是搞开关电源或者逆变器的,很少有人提到线性电源和可控硅电源 虽然说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线性电源还是不可能淘汰的,一些特定的场合 比如实验室,高压小电流等线性电源还是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诚寻搞线性电源的工程师,新手也好,高手也罢,集合起来,大家共同讨论,期待线性电源的发展~~~

网友A:
线性电源体积大,功率小。在这个将球小体积,高功率密度上是十分的没有空间。

网友B:
线性电源谈不上发展,只能坚守原有的领域,不过战线已慢慢退缩,几百瓦的开关电源,纹波+噪声已经达到mVp-p量级,保持91%的效率,正准备不内置电解电容,模块化,也卖个1瓦一块钱,替代线性电源用。

网友C:
受开关电源的压缩, 线性电源的应用范围已经很狭窄了

网友B:
线性电源坚守阵地的亮点:瞬态、噪声、纹波,已经被开关电源、混合电源也在慢慢逼近。
上次在展会上就看到一款噪声极低的机架电源

楼主:
2# tjlwl 话是这样说,但它是不可能被完全取代的,毕竟他有自己的优点

楼主:
5# PowerAnts 首先感谢大师关注 因为我就是专门负责线性电源的 所以关注这方面比较多 希望能在论坛上得到高手的指点 我感觉线性电源还是存在自身的优势的 像您说的纹波,噪声等至少目前国内电源市场上的开关电源还是很难达到的 再有上万伏的高压电源线性电源也有很大优势~~

楼主:
4# airwill 感谢关注,现在的线性电源市场是在不断地缩水 但是他不可能被取代 向实验室等要求较高的场合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线性电源 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关注的价值

网友B(2013-03-25):
引用 楼主:
5# PowerAnts  首先感谢大师关注 因为我就是专门负责线性电源的 所以关注这方面比较多 希望能在论坛上得到 ...

上万伏的线性电源? 电子管调整么?

网友D:
现在用开关电源比较多,也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万伏的线性电源? 电子管调整么?

纯线性的就是用三极管堆积的  这种成本很高 难度也很大 除非特殊场合特别要求一般不会做 现在一般都是在初级加可控硅斩波 然后只要调整管调整就可以了(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目前做过三四万伏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所用的调整管耐压多高? 多少只串联? 均压如何保证?

网友E:
说白了,线性电源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太简单了。

网友F:
1。线性电源目前主要向数字化发展,如程控,1mV步进,232口、USB口等。在实验室、IC测试上有较大用处。效率作到90%左右不太难(与指标有关)
2。线性电源用于高挡信号源、频谱仪等作内部电源。
3。RE15:说白了,线性电源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太简单了。- ----说明你还没有遇到要求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