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稳压芯片提供了合适的电压,运放却不能工作

楼主(2012-11-05):
如上图,VCC_12
接入12V直流电源,经过ICL7662芯片转换为负电源,大约为-11.1V左右,用-VEE_-12表示。

调节可变电阻VR_LM3171.3KVCC_12经过稳压芯片LM317稳压成3.1V左右,用VCC_3表示。

调节可变电阻VR_LM3371.2K-VEE_-12经过负稳压芯片LM337稳压成-3.1V左右,用-VEE_-3表示。

然后,VCC_3-VEE_-3给运放供电,运放的同相输入端3与反向输入端2的电压差为4.7mV,也就是说,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区。
各位帮忙看看,为什么稳压芯片提供了合适的电压,运放却不能工作?

楼主:
图片传上来就不清晰了,看不清的话可以重新发

楼主:
难道是是ICL7662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没看出LZ运放输入信号是从哪里注入到电路的
或者这样说吧,你的运放电路就不对嘛

楼主:
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是接电化学传感器的两个阴极的,上图其实是没有接传感器,零输入时的情况

楼主:
还有,电路所有的运放全部都不工作,我只画出了其中的一个

网友A:
把电路贴全吧,或者加入这个群251772671,刚好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
怎么不能回复啊

楼主:
电源部分

版面关系,只给出OP4177的A、B运放的完整电路,其中LM285是稳压芯片(类似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没有负反馈?

楼主:
有负反馈啊

网友C:
电源滤波电容在哪里?
OP184ES的输入失调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正常。跟随器是有误差的
放大器也是有失调的。

网友E:
运放的信号是从哪一脚输入呢?

网友F:
这是运放的输入偏置电压造成的。Vos 参数。换个Vos小的运放会好一些。

网友G:
你这个电路画完整些啊

网友H:
哎,你这是仿真吧。
怀疑电源,就先换个标准电源;最简单的替换法,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电源部分用了两个47u的电解电容,和一个0.1u的电容。
回复 网友C:
OP184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压差为4到10m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上传感器后,整个电路不能工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运放的信号通过J_4A从OP184的2、3脚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能讲具体些么

网友I:
你这运放能工作?7662 TEST不是要给个PWM调制的么,那个貌似也不能工作吧,怎么看着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后面贴的图是完整的电源部分,和信号的输入(从J_4A输入)和输出部分

楼主:
已经做了PCB板子,焊上电路测的。
回复 网友H:
用过直流稳压电源,也试过电池供电,都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需要吧,datasheet上没有说TEST要接PWM啊

楼主:
坐等高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不要ICL7662,将负电源代替ICL7662的输出,直接输入到LM337的2、3、6、7脚,调节负电源的电压,还是以前的问题,LM337一旦处在稳压状态,运放就不工作了,LM337没有工作在稳压状态时,运放就能工作。举个例子,负电源是-6V及其以上时,LM337能稳在-3.1V,但是运放不工作;降低负电源电压到-5V时,LM337不能稳压了,输出电压大约为-2.5V,但是运放能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说清楚了么

楼主:
帖子沉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