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B虚拟串口驱动,提示:串口被占用

楼主(2012-11-05):
我使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驱动修改,实现从网卡接收数据,然后通过调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的USB节点写函数,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采用串口调试助手读数据。但是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下位机先发送数据,上位机采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希望开始读数据),就会提示:当前串口被占用。(刚开始怀疑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labview写了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工具也是一样的效果)
    程序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行:下位机先上电,然后上位机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下位机开始发送数据,上位机能正常接收到数据。
   如果这个过程中点击串口调试助手的:关闭串口,然后再点击打开串口,同样会提示:当前串口被占用。
    请问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实际上应该是下位机还没上电的时候,虚拟串口不存在。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
自己写上位机软件时要随时检测虚拟串口是否存在。

楼主:
我的下位机已经上电了,而且在不停的发送数据给上位机,这时候打开串口会提示:串口被占用。
2# video_vb

网友B(2014-10-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头疼啊

网友C:
呵呵。上位机都没打开串口,你就乱发数据干嘛。。。。
发一些垃圾上去测试usb-ser驱动的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