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定时器(Timer)的使用

楼主(2012-11-05):
MicroBlaze的Timer IP比较简单易用,一个XPS_TC IP包含两个32bit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设置中断、自动加载、Count UP/DOWN等模式,每当timer溢出的时候产生中断,进入中断程序后通过写1 clear中断标志位,通常的做法是csr = = XTmrCtr_mGetControlStatus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然后再“XTmrCtr_mSetControlStatus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 timer_csr);”,这样可以在不影响别的控制位的前提下clear中断标志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用了XIntc模块,要将timer中断服务程序连接(注册)到XIntc模块上。

使用Timer IP的流程是:
(1)设置Load Regisiter初始值;
(2)设置控制/状态寄存器,包括中断时能、timer使能、COUNT方向、Relaod使能等;
(3)注册中断服务函数;
(4)开MB全局中断和XIntc中断;
(5)等待中断发生。
(6)在中断服务程序中clear中断标志位。

来看例程(100MHz时钟下MB每秒钟产生一个中断):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util.h"
#include "xintc.h"
#include "xtmrctr.h"
void timer_int_handler(void);
unsigned int push_button_times, timer_cnt;
int main()
{
timer_cnt = 0;

xil_printf("--start the program test---\r\n");

XTmrCtr_mSetLoad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 100000000);
XTmrCtr_mSetControlStatus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
        XTC_CSR_ENABLE_TMR_MASK | XTC_CSR_ENABLE_INT_MASK |
        XTC_CSR_AUTO_RELOAD_MASK | XTC_CSR_DOWN_COUNT_MASK);
//must enable mb_enable bit
microblaze_enable_interrupts();

//must enable xgpio_interruptglobalenable bit;
//register the isr
XIntc_RegisterHandler(XPAR_INTC_0_BASEADDR, \
        XPAR_XPS_INTC_0_MY_TIMER_INTERRUPT_INTR,\
        (XInterruptHandler)timer_int_handler, \
        (void *)0);

//must enable XIntc_mMasterEnable
XIntc_mMasterEnable(XPAR_INTC_0_BASEADDR);
//must enable specific interrupt(s) in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XIntc_mEnableIntr(XPAR_INTC_0_BASEADDR, \
      XPAR_PUSH_BUTTONS_POSITION_IP2INTC_IRPT_MASK\
      |XPAR_DIP_SWITCHES_8BIT_IP2INTC_IRPT_MASK\
      |XPAR_RS232_UART_INTERRUPT_MASK\
      |XPAR_MY_TIMER_INTERRUPT_MASK);

while(1);
return 0;
}

楼主:
void timer_int_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timer_csr;
timer_cnt++;
timer_csr = XTmrCtr_mGetControlStatus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
if(timer_csr & XTC_CSR_INT_OCCURED_MASK)
{
  xil_printf("--timer interrupt happened times = %d!--\r\n", timer_cnt);
  XTmrCtr_mSetControlStatusReg(XPAR_MY_TIMER_BASEADDR, 0, timer_csr);
}
}

网友A:
谢谢啦。这个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