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平台Linux的移植(三)

楼主(2012-11-05):
如果你想使用ram disk,那么用以下命令进行编译:
make zImage.initrd
否则用以下命令:
make
以前编译2.4内核的时候之前都要用make dep 命令保证编译内核时所有的依赖,例如头文件,都存在。不过对于2.6来讲已经不需要了,直接一个make命令把make dep和make zImage的事请就做了。如果你之前编译过,想重新编译的话,最好用一下make clean,它能够去除所有的object文件以及一些别的遗留文件。当然你也可以用make mrproper,这个比make clean清理得更加彻底,不过小心你的.config文件了,它会一起删除的,所以还是首先备份一下,或者就用make clean吧。

现在我们是第一次编译,所以还不用考虑这些。为了保险,我们使用第二组指令来进行编译。时间蛮长的,如果一切顺利,编译出来的内核会放在 arch/ppc/boot/images/目录下,可能叫zImage.elf或者zImage.initrd.elf,用目前这种编译方式编译的是 zImage.elf。
理论上讲,完毕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执行文件拷贝到EDK工程目录下,并进入创建ACE文件的步骤了。但是,在上面的讲解中,我们并没有使用内核模块,而在进一步应用中,很可能有一些内核选项是要以模块形式编译进去的,此时,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建立及安装模块,用命令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来编译,成功后,系统会在/lib/modules目录下生成一个按你所编译内核的版本号命名的子目录,里面存放着新内核的所有可加载模块。将来要使用时用insmod命令进行加载即可。目前的的Linux 2.6x版本内核是自动解决依赖关系,所以暂时不用关注depmod了。

楼主:
CF的配置CF卡分区
其实不分区也可以,但是我们在这里分区的原因是最大限度模拟正常的Linux,想想,一般的人安装Linux系统的时候是怎么分区的?/根分区,swap分区以及/boot分区。ok,我们在这里也给我们的CF卡分三个区。暂时先以我这里的8G CF卡举例子。
将CF卡插到系统上,使用命令
mount | column -t
看看CF卡对应的mount目录的dev名称是是什么。我计算机上的信息如图所示:
Screenshot-coloum@windstorm:
可以看出,CF卡在我这里是/dev/sdc。然后我们使用fdisk将其分区:
fdisk /dev/sdc
具体的分区过程我就不讲了,如果你觉得不习惯fdisk的命令行操作形式,也可以使用gparted这个图形化分区工具,总之,最后要分成的效果是:
1. Partition 1 - Type = FAT16 (6) - Size = 32MB (只需要能够放得下你的system.ace文件即可)
2. Partition 2 - Type = Linux Swap (82) - Size = 256MB (这个其实看情况了,不分swap也可以)
3. Partition 3 - Type = Linux (83) - Size = ??? (CF还剩多少就分多少,用来存放根文件系统)

可以看出,上面三个区分别对应常说的/boot,/swap和/三个分区。

楼主:
创建CF卡文件系统
Xilinx的SystemACE控制器比较特殊,并不是说随便一个CF卡插上去就可以使用的,必须专门为CF卡创建特定文件系统。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是mkdosfs这个软件。用下面的命令对CF卡进行操作即可:
mkdosfs -s 8 -F 16 -R 1 F:
-s后面跟的数字表示每簇扇区数目,一般是2的整数次方。下面是FAT16文件格式通常容量对应的每簇扇区数目。
16–128MB 4
128–256MB 8
256–512MB 16
512–1024MB 32
1024–2048MB 64

不过我发现这个-s后面的数字其实可以大一些,比如我用64,除了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warning
WARNING: Not enough clusters for a 16 bit FAT! The filesystem will be
misinterpreted as having a 12 bit FAT without mount option “fat=16″.

其它没有什么问题。
-F表示FAT的大小,这里是FAT16,-R的值这里不要改动,保留扇区的数目,老问题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索。最后一个F:是在 windows下的CF卡卷标,根据你自己的系统来调整它。如果是Linux环境,将这个卷表换成是/dev/fdx这种形式。具体设备名自行查询。

楼主:
下载内核文件
OK,到这里,我假设你已经编译成功,产生了你所需要的zImage文件,好,现在该怎么用这个文件呢?有三种方式:
1 把该文件和硬件bit流合成ace文件,放到flash上面自行加载
2 通过自己编写的bootloader将flash上面的elf文件加载到内部ram中
3 通过xmd的dow命令来下载elf文件
第二种方法我还没有研究,嘿嘿,所以就先不介绍了,要是哪位朋友对bootloader比较熟的,恳请指教一下~~好了,首先详细介绍一下很多人使用的ace方式。
创建ACE
我们可以通过XMD工具来进行ACE文件的创建,命令如下:
xmd -tcl genace.tcl -opt genace.opt
genace.tcl是存在于xps安装目录下的data/xmd目录下,而genace.opt需要自己创建,内容如下:
-jprog
-board user
-target ppc_hw
-hw 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
-elf zImage.elf
-configdevice devicenr 1 idcode 0×1127e093 irlength 14 partname xc2vp30
-debugdevice devicenr 1 cpunr 1
-ace system.ace

-hw和-elf这两行是需要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开发环境是Linux系统,则
-hw 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
这句要改为
-hw ./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
在system.ace文件被拷贝到CF卡上之后,修改一下板子上的跳线,让其成为从JTAG启动,就可以始终从CF卡上加载程序。
对于非XUP的,官方的板子来说,比如ML-403开发板,步骤更加简单,genace.opt的内容如下:
-jprog
-board ml403
-hw 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
-elf TestApp_memory/executable.elf
-ace system.ace

你只需要告诉EDK板子是ml403就可以了,很多参数都不用自己配置。具体哪些开发板是被xmd直接支持的,可以参考genace.tcl文件。

楼主:
有些朋友会发现,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Error: Executable TestApp_Memory/executable.elf does not contain start address..
我在遇到这个错误之后查了一些资料,并按working harddfen照资料所述的修改办法来修改,都没有作用,最后是在朋友的安装了sp的edk环境中将ACE文件生成成功的。因此,我怀疑可能是edk无 sp的9.1版本的bug。如果你和我一样头疼于sp的下载,还在使用没有sp的环境……恭喜你,或者想办法去下载sp,或者就找安装了sp的机器来生成吧。其实基于windows的sp比较好找,主要是基于Linux的sp太难下了……默哀ing,如果有哪位Linuxer知道有别的方法能够修正这个错误,烦请告知,谢谢了。
我比较懒,还比较性急,不喜欢看着bit+elf这么大的文件通过9600速度的串口下载到板子上……所以直接使用了最简单的第三种方法,打开xmd,connect ppc hw,dow zImage.elf, con,然后就OK了。终端显示的信息如下:
loaded at: 00400000 0066D19C
board data at: 0066B120 0066B19C
relocated to: 00404060 004040DC
zimage at: 00404ED5 0066A3DD
avail ram: 0066E000 08000000
Linux/PPC load: console=ttyS0,9600 root=/dev/xsysace/disc0/part3 rw
Uncompressing Linux…done.
Now booting the kernel
……..(以下信息省略)
这就表示基本内核建立成功了,我们可以接下去创建root文件系统了。呵呵,我认为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被你搞定了,恭喜。
如果遇到错误……
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下面这种错误
inflate returned FFFFFFFB, error is caused by the size of the uncompressed image
这表示你的内核解压缩之后大小超过了你的存储空间,通常这种情况出现在你的存储空间定位于bram上。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修改ld,把程序定位到ddr上不就行了~~
还有的朋友会遇到下面这种错误:
Linux/PPC load: console=ttyS0,9600
Uncompressing Linux…done.
Now booting the kernel

loaded at: 00400000 005331A0
board data at: 40000000 4000007C
relocated to: 00404084 00404100
zimage at: 00404EB9 00530A50
avail ram: 00534000 00000000

Linux/PPC load: console=ttyS0,9600
Uncompressing Linux…oops… out of memory
pause

这个时候检查一下
arch/ppc/boot/simple/embed_config.c 中vertex的支持代码是否已经被编译进去(搜索ML403) 如果没有配置的话,板级信息就不会正确建立 。

网友A:
需要的朋友早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