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 JLink Debug问题

楼主(2012-11-05):
用Jlink v8调试,程序运行到这里,LDR     PC, FIQ_Addr:出现这个错误***JLink Error: Read memory error @ address 0xFFFFFFC0, word access: Core error.,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可以给些建议或指导!

网友A:
楼主查看一下,FIQ_Addr是否是在0xFFFFFFC0,再查一下PC的目前地址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keil下option for target 中debug的run to main打钩,跳过启动代码!

网友B:
可能是仿真软件默认从地址的末端启动,因为一般的器件都会把启动代码固化在地址的末端
然后你选了从main启动,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2013-01-10):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仿真软件默认从地址的末端启动,因为一般的器件都会把启动代码固化在地址的末端
然后你选了从main启 ...

最近开始看启动代码。也遇到了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能从底层角度讲讲么。想知道为什么钩选从MAIN启动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开始看启动代码。也遇到了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能从底层角度讲讲么。想知道为什么钩选从 ...

打钩后相当于在芯片启动地址段加上一句
jump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