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2-11-05):
AD09原理图中怎样在Title中加入原理图名称??

网友A:
快捷键DO

注意:这是特殊字符替代
你也可以自定义模版
:victory:

楼主:
大蝦,沒用啊,試過

网友A:
大蝦,沒用啊,試過
引用 楼主:
你直接修改肯定不行的   先要放置特定字符
放置TEXT  你总会吧?里面属性修改一下   然后再DO里面修改

楼主:
這種知道,那還不如直接放名稱在框里方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AD範例裏面在Titlel加的原理圖名稱不能移動,不像是用你那種方法加的?大蝦,請幫我

网友A:
這種知道,那還不如直接放名稱在框里方便呢
引用 楼主:
那你就错了   这种方式在出文件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文件引用标题的地方就会显示相应的标题      你直接放置就不行

这就是答案    好啦    就这样啊  呵呵:P

网友A:
到时记得把贴结了啊   多关注本板块啊:lol

免得猴哥说我不给力: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接下來一段時間會用勁把AD09一些細節的地方搞清楚,這個板塊會經常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小弟接下來一段時間會用勁把AD09一些細節的地方搞清楚,這個板塊會經常來
引用 楼主:
软件够用即可啊  O(∩_∩)O哈哈~  有机会学学PADS  allego

网友B:
去视频上看看 有视频讲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郭兄弟的視頻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我看到AD範例(4 PORT)裏面在Titlel加的原理圖名稱不能移動,不像是用你那種方法加的?大蝦,能幫我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C(2013-01-28):
修一个title还这般麻烦
这个软件看起来不这么好呀

楼主(2013-04-13):
引用 网友C:
修一个title还这般麻烦
这个软件看起来不这么好呀

没用过吗兄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吗兄才??

forgot来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