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断疑惑求解

楼主(2012-11-05):
C8051F中断定时器“-5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哪里查看到的-50

楼主:
就是给定时器赋初值时,在一个程序里看到的

网友B:
楼主你把整句代码贴出来好吗

网友C:
前面省略了一些东西,比如你用的是16位的定时器,应该是65536-50

楼主:
5楼说得好,但是它里面说65535-50相当于-50,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65535-50相当于-50,16位长度计算,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E:
在一本介绍proteus的书上我见过这种语句
TL0=-50;
TH0=-50;

网友F:
应该是65536-50

网友G:
计时起点

网友H:
65536 - 50 跟 0 -50 差不多吧
因为65536+1就是0 了~
在16位的范围里是如此吧
在内部则是负数的反码表示
不过这样写语义上不清晰,写程序应该杜绝此类投机取巧~那是个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