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双色单元板电路图

楼主(2012-11-05):
LED显示屏双色单元板电路图

网友A(2012-12-25):
还是点阵块做的哦,哥给你看看1.6mm间距的欣赏欣赏如何?

网友B(2013-04-14):
观摩观摩

网友C(2013-09-15):
最近在研究这个,谢谢啊

网友D:
见好就收

网友E(2013-10-29):
这样595吸收的电流太大,595会很烫啊

网友F:
支持下,顺便推荐下我们公司的东东哦:

TM1839是为LED显示看板设计的专用驱动IC,它内建的CMOS移位寄存器与锁存功能,可以将串行的输入数据转换成并行输出数据格式。TM1839具有16个电流源,可以在每个OUT输出端口提供固定电流来驱动LED;且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对其输出电流影响很小,能有效提高LED寿命和发光稳定性。且数据口的极性与TM74HC595相同(都是SDI输入高电平,SDO输出高电平;SDI输入低电平,SDO输出低电平)

产品特性
16个恒流源输出通道
OUT端口耐压10.0V
数据极性与TM74HC595的数据极性相同
电流输出大小不因输出端负载电压变化而变化
恒流电流值,25.0mA@VDD=5.0V
精确的电流输出值,通道间误差:≤±2.5%,芯片间误差:≤±3.0%
高达 25MHz 时钟频率
工作电压范围:3.0~5.5V

应用说明
主要应用于户内、外单色、双色LED显示屏,公共系统LED指示牌,彩色LED装饰,交通信号指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是点阵块做的哦,哥给你看看1.6mm间距的欣赏欣赏如何?

敢问仁兄是哪个厂的,瑞拓还是利亚德?

网友H:
太小了,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