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485通信

楼主(2012-11-06):
PC为主,MCU为从,通信线是网线,5米长

有时PC机接收到的数据最后多出一个0xFF出来,几率大概是10%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啊!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干扰原因造成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后面加校验位,去掉无效数字

网友B:
我看几率大概是10%, 应该可以说明故障是可重现的.
还有可能是和波特率偏差, 以及485 的接口电路有关. 不妨验证一下波特率, 以及波形对称性.

网友C:
这么大的概率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D:
请问RS485怎么调试, 用串口调试精灵吗?

网友E:
不好判断
可以注意一下CTS/RTS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