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短路,然后接到实验室地线上

楼主(2012-11-06):
发现有干扰
几百khz的尖峰干扰

这是正常情况吗? 大地线不干净?

怎么处理

网友A:
示波器探头短路? 地线有干扰很正常的事情!没有干扰才不正常! 电压是相对的! 你想想电器的金属外壳要接地吧  这个地跟电源的负极是不一样的!

楼主:
不太明白。

大地不应该是干净的吗? 怎么会有尖峰干扰?
示波器探头短路指的是 示波器 探头和地线夹子 连起来,这个时候看示波器,是一条干净的直线。然后把此头接到大地线上,示波器显示有干扰

网友B:
这个,是220V电源上的干扰信号。
注意:你的示波器接地线(三爪插头较长那个)与你的探头所接触的不是同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类似这样的探头,小夹子和探头连起来(短路),然后去接大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种方式,测得的波形,不是地线真实波形吗?

网友C:
新人,学习来了

网友B:
6楼:
先定义好什么是“地线真实波形”,否则无法讨论。

楼主:
探头与地线夹短路,然后测大地线。
理想情况是:示波器显示 一条直线,噪声非常小。

但现在示波器显示 , 有噪声,尖峰干扰,一定频率,感觉是地线不干净,

所以我考虑是 地线不干净,导致我电路噪声大。

请楼上这几位高手解答。
也期待lymex能看到

网友D:
很多连接大地的电源设备都会向大地输出电流噪声,这些电流噪声在接地线上产生了噪声电压(因为接地线有电阻值和寄生电感),这样形成了图中的噪声源。你的探头地线夹子是有一定的寄生电感的。这样这个噪声源就可以将你探头地线上的电感当作负载,在这个电感上产生压降。于是你的示波器就检测到了噪声。
当然,如果你的探头和地线夹子短路后不接大地线,那么就没有一个噪声源,示波器显示的也就是个干净的直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解释的很明白。

但是,我想知道我的大地线 是否干净? 应该如何测量呢?

我想用示波器看地线波形。

网友D:
假设现在你手里有一米长的大地线。线上a,b,c 三点。

示波器探针接a点,探针地接b点,示波器电源插头的接地端接c点。使bc之间的距离尽量短。这样可以简单测量出地线上的噪声。
因为大地线上存在着噪声电流,所以噪声幅度跟你测量的大地线的长度和大地线的材料,直径都有关。
一般线越长噪声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1、假如我示波器电源插头 没接大地线,16楼的说法该如何理解?
    也就是说c点 不存在。
2、示波器正面面板上 一般是有个 接线柱(或者其他名词),这个地方用来接大地线,这个做法是起到什么作用? 如果示波器电源插头已经存在接地了,那么面板上的这个接地线是否还用接?
3、如果bc两点足够近,真实的测量了大地线波形,那么真实的大地线波形是什么样子?
4、大地线上总是存在噪声电流对吧,那么大地线波形能反映出来此现象?
5、大地线上总是存在噪声电流,会对电路有影响吗?(电路板的地一般是接大地线的)
6、bdkonly 是新起之秀吗?以前没怎么注意到这个ID啊
     好像很厉害

网友D:
1,电源插头没接地,探头夹子接了地,那就是bc重合。是一种理想状态。
2,示波器面板上那个接地端子是给信号源输出用的。示波器一般有几khz的信号输出,所以一般有一个信号输出端子和一个接地端子。探头的BNC接头在示波器内部是和这个信号源的接地端子连接在一起的。不管电源插头接没接地,这个接地端子不用管。
3,bc足够近的情况下测量的大地波形随着各个测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因为通过这个大地线接地有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设备会向大地线注入不同的噪声电流,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的波形。就像你在你家用万用表测电网电压是221vac,用同样的表在我家测量可能是222vac,因为电网的负载不同。用电环境不一样。
4,大地线是无辜的,它本身不能产生噪声电流,接地的用电设备向大地注入了噪声电流,如果知道你测量的那一截大地线上的寄生电感和电阻值,那么可以根据采集的电压波形粗略算出地线上的噪声电流有多大。
5,这个大地线上的电流是共模电流(相对于一个用电设备),有没有影响也得看不同电路的敏感度。
6,我是新人,打酱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