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板上能同时做12V和220v的电路吗

楼主(2012-11-06):
想设计一块10X10的PCB,有两路是12V转5V的稳压电源,有一路是220V的可控硅控制电路,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220V的电路会不会对12V转5V的电源电路产生影响啊

网友A:
是共地的吗?在布板时尽量同一个电路放在一处,两个电路之间再开个槽分开来。这样可以避免相互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路电路不是共地的,因为这是额外加上去的,所以不想做太多的板子,怎么样开槽啊

网友B:
得看你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如果是PADS 用board cut out 在两个电路中间开个槽
成为一个长 “回”字

网友A:
开槽,就是将板子中间掏空,如楼上所说的回字。里面的口字就是没有东西了。这样就是开槽了,做板的公司都知道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没高手在做个详细介绍!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可惜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只能将就着用,看看影响大不大了:Q

网友C:
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希望楼主实验后给大家说说感想

网友D:
等待结果

楼主:
悲剧了,接的380V,画的线太小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