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的一般方法

楼主(2012-11-06):
     需要强调,在使用示波器进行测盆时,示波器的有关调节旋钮必须处于校准状态。例如,侧量电压时,Y通道的衰减器调节旋钮必须处于校准位置;在侧量时间时,扫描时间调节旋钮必须处于校准状态,只有这样测得的值才是准确的。
    1.电压侧贵
    1)直流电压的测盘
    要进行直流电压的侧量,示波器Y通道必须处于直流拐合状态(Y轴放大电路的下限截止频率为0),同时示波器的灵敬度旋钮必须处于校准状态。
    (1)首先将Y输人端对地短路,在
江苏磁翻板液位计屏幕上找出零电压所对应的位里,即扫描基线,并将该基线调至合适位置,作为零电压基准位置,如图2.巧所示。
    (2)将被侧电压通过探头(或直接)接至示波器的Y输人端,调节Y轴灵敏度(旋钮),使扫描线有合适的偏移盆,如图2.15所示。如果显示直流电压的坐标刻度(波形与基线之间的距离)为H(div), Y轴灵敏度旋钮的位置为SY (V/div),探头的衰减系数为k,则所测的直流电压值VX=SY * H * k.

    2)交流电压的测量
    (1)将Y轴愉人藕合方式选择开关置于交流辆合(AC)位置。
    (2)根据被测信号的幅度和频率.调整Y轴灵敏度选择旋钮和X轴的扫描时间选择旋钮于合适的位置。相关**:
仪表市场不低不高 压力变送器方向在哪里
    (3)将被测信号通过探头(或直接)输人到示波器的Y轴输人端。
    (4)选择合适的触发源和触发藕合方式,调整触发电平调节旋钮,使示波器屏幕显示出稳定的波形,如图2.16所示。
    设被测电压的峰峰值为vxpp,则Vxpp =Sy*H*k。有效值为Vx = V,pp/
(二根号二).仿照上述方法,可以测最波形中特定点的瞬时值。
    上述的被测信号是不含直流成分的正弦信号,一般
差压变送器的安装是选用交流藕合方式。如果被测信号虽是正弦信号,但频率很低,亦应选用直流辆合方式。如果输人信号是含有直流分量的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常选用直流藕合方式,以便观察到输人信号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