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据说是个可程式恒流源

楼主:
Q2,Q3起什么作用啊,输出端CHECK2反馈回U1的负端和U3的正端又有什么作用啊。请高手给解释一下吧,非常谢谢

网友A(2012-11-07):
Q2 起到开关的作用,当CON1 为高电平是 Q2饱和导通,Q3也导通,一个固定的电流流过Q3的CE极,到达电阻桥。所以这个电路是一个恒定的电流给电阻桥供电,CON1控制电流的通断

楼主:
谢谢,那这个CHECK2反馈回运放U1的负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网友B(2013-09-18):
CHECK1是设定电压,CHECK2是设计恒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