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的输入端是否可以悬空?

楼主(2012-11-06):
用一路PWM控制IR2110驱动H桥,输入高端HIN与低端LIN能否悬空?如下图:是用来驱动电机的,电机正转,PWM1输入信号,PWM2悬空;电机反转,PWM2输入信号,PWM1悬空,这样悬空可不可以?

网友A(2013-11-12):
芯片引脚内部有下拉,悬空相当于输入0.
但是,你这个电路将两个IR2110的HIN和LIN互相对接,如果一直正转或反转,会有一个半桥的高侧自举电容无法充电.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网友B:
都要接到PWM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