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DC-DC改为24v用

楼主(2012-11-06):
一个3845电压转换器,设计用于48v,现在改为用于24v,但输出电流达不到,小弟求教各位高手,是提高3845振荡频率,还是怎么办?

网友A:
输出由48改24V的话, 改取样电阻就行, 电流不变, 功率减半; 但若是输入电压由48改24V的话, 就得改变压器和电感了.

网友B:
使用的什么拓扑?反激拓扑?需要改变变压器的匝比,初次级电感量,开关管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位的帮助,我没说清楚,是48v转12v,实际输出电流有7A,在输入24v时电流很小,现在想用于24v电源下。

网友A:
这个图的设计者是个高手. 磁性元件不需要作任何改动, 只要把3845换成3843就可以了, 如果驱动不力, C4可适当加大

楼主:
蚂蚁电源老师 如果不换IC,还用3845,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A:
3845的最大占空比是48%, 连续模式下, 输出电压永远达不到输入的一半, 加上继流管的压降, 你最多输出11伏多点. 不换也行, 把电感改很小, 工作于DCM, 不过效率会降不少.

楼主:
蚂蚁电源老师分析的有道理,非常到位。

网友C:
此电路确实比较巧妙,和电热毯两支发光管的电路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D:
这个电路图属于大师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