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的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2-11-06):
本人不才,没见到有介绍优先级的,就想问下是不是PEIE平级其他3个是第一优先级PEIE外设终端是次优先级。不如说time0中断来了,这个时候再处理PEIE外设级中断,就会跳出进去TIME0中断,处理完再回到外设中断???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芯片支持中断嵌套吗?(PIC16 18应该不支持)。
   不支持的话,就要等低级中断运行完了,再进入下一个中断。
若支持中断嵌套,还要进行相应配置,打开相应功能 。

楼主:
正因为没有看到这个中断嵌套,没谈到优先级。所以太清楚当中断一起触发的时候会怎么样。你说的应该是上一个中断完成再进行下一个中断。做了一个定时器和INT中断可以同时触发。。 有点不清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到microchiop公司网站下载单片机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