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重合稳定性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6):
各位老师,请教!
    对一个线性系统的开环增益曲线进行补偿从而使其更加稳定可靠。在补偿中我引入了两对零极点对,实际电路测试效果很不错,但理论推算此两对零极点对位置十分靠近,即两对的零点几乎重合,而其极点也几乎重合。零极点之间的距离为十倍频。
    请问:貌似出现零极点的重合会引发系统的不稳定,但实际中确没有,且效果很好,是不是零极点间十倍频的作用,或者其他?
    十分感谢!

网友A:
楼主这样说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把未补偿的电路帖出来,
再把你补偿后的电路帖出来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见如下:R2,C3      R9C2分别构成补偿

楼主:
此图类实际的图。实际中U1采用OPA227,U2为一功率运放。此图的目的为补偿容性负载,但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以上的现象,想着用理论来解释。
U2构成局部反馈,引入的为一十分靠后的零极点,由实际器件选型发现估计在1MHZ左右,而若本系统加入补偿,则1MHZ左右的频段时貌似已经不会对稳定性构成影响。
两处补偿引入的零极点十分靠近!

网友A:
输入信号频率,负载电容是多少,你这电路可别搞成正反馈了。
初步看上去补偿元件有些多了。功率运放带电容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OP正负画反了,不好意思。

   只分析其稳定性,输入频率就不管了。实际中加的是1.5V的直流电源。

楼主:
这里没有加入负载电容,加一个补偿元件就可以稳定。

网友B:
两个零点很靠近,两个极点也很靠近?

极点更靠近原点吧?

做的好的话,是不是就 0斜率通过穿越频率啊?相位裕度估计可以有180度了?

网友A:
前个极点频率的高些,后一个低些。两个零点后一个高些
对环路的影响后一个零点要大。这个点通过1/F,曲线与运放开环的交点T=1,
两个极点有一定距离,起伏是肯定的。补偿是要有一定代价的。
如果只是输入直流,没必要搞那么多补偿去掉后面的RC。
将前面输出入滞后补偿的频率各提高10倍。或者直接在前一运放的2,6端加一0.1U电容即可。
这个电路不稳定一是由R7和负载电容产生一个极点,还有后一个运放产生一个闭环极点

网友C:
先要明确输入信号的频率范围,不然加低通滤波器很容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