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用不了了

楼主(2012-11-06):
今天有点蛋痛,将学习板上的STC89C52芯片取下来,放到烧录器上擦除了一下,本想从烧录器上烧点程序进去,然后放到学习板上显示的,学习一下烧录,结果这样一来,程序倒是烧进去了,而将芯片再次放回学习板上,却没用了。

在此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这个芯片还有得救吗?我想我是在擦除时应是删了一些引导码之类的内容了。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有这么玩的////

网友B:
一头雾水。
STC直接串口下载就可以了,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器?

楼主:
想试一下烧录器而已,别人给的烧录器,深圳思泰佳的。STC是能直接在学习板上就下好程序了。

网友C:
哎,别人带引导程序的,被你烧歇菜了。

楼主:
应是这样,那请问一下是我烧歇菜的还是我擦歇菜的呢?我只是个刚学的菜鸟。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还有救吗?;P

网友D:
还有什么引导码,第一次听说,??

网友C:
引导程序本来是让你通过串口更新你的应用程序的,被你擦了,然后烧上了你的玩意,于是玩不动了。
芯片本身应该没有问题的,除非你乱用,让芯片的输入输出脚和板上其它脚打架了。
赶紧别上电了,找卖学习板的人帮你吧,卖点萌,说点好,有点点可能他会帮你的。一般是不帮的了。

网友B:
一个STC52才几块钱,你不至于这么穷吧?
这么多年下来,我每样IC都有收藏,总数都几百个了。

网友E:
让卖板子的人把正确的代码给你,然后重新烧一下

网友F:
楼上正解,源程序卖板子的人肯定有,只需把编译文件给你就行了.

网友G:
买几片吧,没几个钱。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朋友的捧场!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是我自已搞坏了,如果还能重新将其弄好,也不失为一个趣事!

网友H:
是不贵,才5元

网友I:
可以弄好滴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上的朋友,应该如何弄呢?

网友J:
是啊,就像是电脑出问题了后多数人都会想把它还原了
解决问题是一件有乐趣的事
同样想知道引导程序的具体内容....起码给个hex文件吧

网友K:
擦除之前要保留原文件这可是常识呀,找一下学习板给的资料说不定里面就有。

楼主:
今天问了芯片厂商,他们说引导码没那么容易擦掉的,如果真的擦掉了,只能返厂重写了。
上面有一点我更正一下,我今天试了一下,昨天压根就没有烧到程序进去,自已骗自已而已。
看来这问题只能先到这了,以后若是有机会找到原因了再说,也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深圳思泰佳的 GENIUS NSP这个编程器,在器件选择中压根就没有STC公司的芯片,这点误导大家了,抱歉!

网友L:
STC用串口直接下载程序非常方便的,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M:
AT89S52这个东西几块钱一片,一般手上最少也有几片吧,学习板上的芯片是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除非是那种烧了程序的仿真IC.

网友N:
不用省钱了,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O:
将ISP代码烧录回指定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P(2012-12-06):
引导程序?还带操作系统吗     不是用头文件来启动吗?   编程里面开头 include 头文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Q:
我怀疑楼主是不是装反了芯片。。。

网友R(2013-10-13):
STC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啊,你用什么烧录软件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