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串电阻求助!

楼主(2012-11-06):
用DCDC给电路板供电,如图所示,U2为DCDC输入DC24V输出DC12V给电路板供电。当前端不加电阻R1时,电路板功耗100mA左右。当串入电阻后,DCDC输入端24V电压变为2V左右,电阻上大约20V的压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流=20V/R1,不是电流太大,就是电阻太大了。

网友B:
DC/DC一般都有输入阻抗,你在其之前串接一个电阻干什么用?限流?限流也应该加在输出端啊

二极管有什么用?电源防反插设计?浪费一个管压降!

网友C:
加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D:
串联电阻太大,上面的压降自然就大。
如果串联的电阻不是很大,而且实际输入电流比计算的大许多,则一般是DC/DC输入没有加滤波电容,导致不稳定。不稳定的电路,就不要去讨论了,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

楼主:
的确是楼上这种情况,加上滤波电容,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E:
学习一下
不稳定的电路,就不要去讨论了,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
这句话是真理

网友F:
学习了,记小本本上

网友G:
电压输入怎么能不加滤波电容呢,O(∩_∩)O~

网友H:
看上去没有道理,或许是同封装的其他器件,画的时候用了一个电阻吧。
放反插可以用并联二极管加可恢复保险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