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中两个CPU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6):
在一个系统中,如果用到两片CPU,它们之间有大量的数据交换,两CPU之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卫星方案最为合适????

楼主:
两CPU之间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最为合适?

网友A:
和距离,环境都有关系。

网友B:
和具体需求有关,数据量多/少、速度高/低、距离远/近等会直接影响方案的确定。

网友C:
1、低速,UART
2、高速,双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