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原理图的使用

楼主(2012-11-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用S/C快捷键试下,是不是你需要的效果,我都是这么检查网络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老大,是这样子的效果。

网友B:
我一般用UNDERLINE。可以选不同的颜色来高亮。
就是右下角的小铅笔头。空格改颜色。

网友C:
我一般用UNDERLINE。可以选不同的颜色来高亮。
就是右下角的小铅笔头。空格改颜色。
引用 网友B:

只能选择连线,元件引脚不能选择

网友B:
“cubasa 好东西”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