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怪了,我用的是stm32f103R8T6,为什么能读写0x8010000-0x801FFFF

楼主(2012-11-06):
如题,我用的是stm32f103R8T6,为什么能读写0x8010000-0x801FFFF,照理说stm32f103R8T6应该只有64kB的flash,那应该智能读写0x8000000-0x800FFFF啊,难道说stm32f103R8T6和stm32f103RBT6是一样的?

楼主:
哪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可能楼主的 stm32f103R8T6 是 stm32f103RBT6 产线上下来的缩减版.
呵呵, 感觉赚便宜了吧?
有可能是 stm32f103RBT6 测试不过关, 减挡以 stm32f103R8T6 出售.

楼主:
不是啊,我好多数据一直读写在64kb以外,竟然一直都没问题,齐了怪了

网友B:
正常。解释如3楼,芯片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自己找找,甚至可能找到一些这个型号不该有的寄存器和功能

网友C:
可以认为多的那64kB是ST白送的,但ST不会进行质量保证。
其实其它公司的芯片也有类似的情况。

楼主:
还有白送的啊。。。但确实偶尔会出现数据读出变为0x0000,机会很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D(2012-12-12):
所谓 stm32f103R8T6应该只有64kB的flash.. 本身就错了.不是只有64Kflash,而是能保证代码稳定运行的空间只有前64K,后面的空间可以使用,但是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