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元老帮我看一下这个频谱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2-11-06):
请论坛元老帮我看一下这个频谱电路的作用?

网友A:
混合,放大后倍压整流后输出直流电压,再接电平显示电路

网友B:
这个电路里没有倍压吧

网友C:
3楼:
怎么会没有倍压整流?
这么简单的电路,XWJ不可能看错。

网友D:
确实没有倍压电路。

此电路没看出很频谱有关系。

网友E:
两个不同符号的地最终是否共地?  是:有倍压。不是;电路有误
这只是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与频谱电路无关(或者只是频谱电路里的一小部分截图)

网友B:
D8不会嵌位吗?

网友F:
2楼已经告诉大家了,什么频谱,就是个音响的电平指示
两个地应该一样的。至于“倍压”,确实是倍压结构。

网友G:
那个D8好像是有箝位作用,是倍压结构,但又有点不一样啊

网友F:
D8有点儿“直流恢复”的钳位意思。这里其实是“提供电容的放电途径”,那么“倍压”或“钳位”都显得既准确又不够全面

网友A:
额,考虑C17的偏置情况,确实LS的说法更为准确些。

这里其实是“提供电容的放电途径”。

网友C:
所谓“倍压整流”,无非是负载开路时直流输出能够达到交流输入峰峰值(忽略整流管压降)。
考虑C17左端交流电压,最高是电源电压(图中是9V),最低是零(地),那么C17左端交流峰峰值就是9V。此电路直流输出电压也是9V(假定R36中负载电流为零),即C17左端交流电压峰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