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光电开关的结构原理及性能检测

楼主(2012-11-06):
1. 光电开关的结构  超毅电子代理的亿光光电开关是由简单的红外发射接收对管组合而成的,一个红外发射管,一个红外接收管,2个LED进行发射和接收而成,再加个遮罩,就可以控制发射和接收的距离。亿光常见的光电开关分反射式、对射式两种,对射式的灵敏度较高,但使用不如反射式方便。绝大多数光电开关采用隔离式,即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保持电气绝缘;也有少数产品为非隔离式,即红外发射管与接收管共地。在光电开关的塑料支架上开有螺钉孔,以便其固定。
下图就是对射光电开关的形状与结构,一般亿光的对射式光电开关都是一边红外线发射管(IR928)一边红外线接收管(PT928)组合而成,广泛的应用于光电传感器,还适用于保安装置、自动售货机、通信设备与家居室内的煤气报警器,烟雾报警器等等。

2. 光电开关的性能检测
光电开关如果在不可靠的供应商那里拿货,很容易拿到假货,这样也可以检测的出来的,首先采用“双表法”检查光电开关的电路如下图所示。EL817为避免受到外界光线的影响,应尽量在黑暗处检测光电开关。具体方法是:将表Ⅰ拨至R×100Ω档向红外发射管提供正向电压,表Ⅱ置于R×10 kΩ档测量c-e极间电阻。把黑纸片放在发射窗与接收窗中间,用来阻挡红外线。上、下抽动纸片时应观察到表Ⅱ指针有明显的摆动。在测试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针摆幅越大,说明器件越灵敏。利用这种方法就很容易检测出它的性能,超毅电子,亿光光电开关一级正规代理商。

 检测原理:接通电路后,红外发射管即发出红外线,接收管则产生光电流,使c-e极间电阻从无穷大降至几百千欧。当黑纸片挡住红外线时,
亿光
接收管就无光电流,电阻值迅速增大。因此上、下抽动黑纸片,可不断改变表Ⅱ的读数,可观察到指针在摆动。

网友(2012-12-21):
这个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