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否将元件移动到指定坐标位置

楼主(2012-11-06):
allegro能否将元件移动到指定坐标位置?假设我现在要移动一个元件到 (1000,1000)的位置,那我该怎么做?我用了move,然后输入x 1000 1000后,依然是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D10里面元器件属性有坐标,至于你的这个软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B:
MOVE  FIND 选择symbol 输入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symbol那填完元件号按回车,元件就在移动了,请问在哪里输入坐标

网友C(2014-08-29):
command那块输入x+空格+坐标  y+空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