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机驱动电路图

楼主(2012-11-06):
其中OPT0到OPT5都接的单片机 U,V,W接电机

网友A:
OPT1,3,5 直接由单片机驱动, 恐怕驱动不足, 功率管开关功耗大, 发热大, 电机的性能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IRF7309后边都接在一起?这个是什么用法?

网友A:
看着有点奇怪吧.
NMOS 和 PMOS 这个对管, 一个上拉, 一个下来, D 就连在一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接电机的U点,它的上面是一个PMOS接到18V,下面是一个NMOS接到地。U是两个管子中间的点,我的理解对么?这样驱动有什么好处么?正常不是一个达林顿ULN2003就能驱动电机么?这个为啥子要在后边增加IRF7309?。

网友A:
理解正确.
正常由一个达林顿 ULN2003 驱动, 那是单端驱动方式.
而这里是 H 桥的驱动方式. 这比单端方式有很多优点

网友B:
需要死区,但这个电路的RG电阻都较大不太好,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小,达林顿的也是单端,另外电机的功率大,要求驱动和死区都要足,否则MOS热,死区不够会烧。

网友C(2013-02-01):
引用 网友B:
需要死区,但这个电路的RG电阻都较大不太好,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小,达林顿的也是单端,另外电机的功率大,要 ...

大侠 这里的死区如何理解呢?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相六颗Mosfet构成的三相电机驱动电路,U,V,W接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或者三相感应电机,如果是三相感应电机应该Y型接法.
OPT0,2,4是上桥臂驱动信号,OPT1,3,5是下桥臂驱动信号,这六个信号都是PWM信号,其中OPT0和1构成U相桥臂驱动信号,OPT2和3构成V相桥臂驱动信号,OPT4和5构成W相桥臂驱动信号,死区时间由CPU产生.OPT0和OPT1是互补PWM信号,即OPT0有效时,OPT1无效,OPT0无效时,OPT1有效.
死区时间是用于防止每相的上下桥臂的MosFet或者IGBT在导通或者关断时出现断路的现象而烧坏功率器件,所增加的一个OPT0和1,2和3,4和5之间的信号变化时的延时,这个一般有CPU内部的死区时间发生器来控制,你应该只要正确设置死去时间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错!死区就是为了不让上下管一起开通,中间插入两个都关的时间,任何管开通和关闭,都有一个动作时间,你这个没动作完,那个就动作了不行

网友E:
学习了  讲的很详细

网友F:
MOS管还是要驱动电路,功率MOS管的驱动电流要大,

网友G(2013-05-29):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