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驱动做表头指针求助

楼主(2012-1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的场合要求不高, 基本不用加减速

网友B:
亲,考虑用LED不,省下的钱让老板给你发奖金。

楼主:
airwill请问一下,如果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么mcu就只发脉冲和方向控制就可以控制角度,那么正反转切换时候,对正反转前后的脉冲周期有要求吗,

网友B:
airwill请问一下,如果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么mcu就只发脉冲和方向控制就可以控制角度,那么正反转切换时候,对正反转前后的脉冲周期有要求吗,
引用 楼主:

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我提的方案吧,回答你的人看似靠谱,实际上没谱。

网友A:
airwill请问一下,如果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么mcu就只发脉冲和方向控制就可以控制角度,那么正反转切换时候,对正反转前后的脉冲周期有要求吗,
引用 楼主:

换向, 没有减速过程, 也是需要个停顿的过程的. 这是为了避免过大的加速度而致失步. 这个时间也就几十毫秒, 视实际情况而定.
"有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那么mcu就只发脉冲和方向控制就可以控制角度," 这得看驱动芯片的功能. 不过很多芯片提供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