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求助

楼主(2012-11-06):
小弟刚接手DDR2与SPARTAN3A的板子,现在用MIG3.6.1生成了DDR2的CORE,但是我在ISE中建立工程并将EXAMPLE/RTL中所有文件和PAR中.ucf导入工程中进行编译,在TRANSLATE时出现如下错误: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INST
   "infrastructure_top0/cal_top0/tap_dly0" AREA_GROUP = cal_ctl;>
   [F:/ddr2_sdram/ddr2_sdram/vhdl/vhdl_bl4/example_design/par/vhdl_bl4.ucf(277)]
   : INST "infrastructure_top0/cal_top0/tap_dly0"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该错误大量出现,小弟对UCF内的限制不熟悉,请问高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INST "infrastructure_top0/cal_top0/tap_dly0" 没有找到啊。
你看一下你的顶层代码里面调用的MIG跟例子是不是一样,包括例化名称。
如果不一样就会出这样的错误,找不到你要约束的信号。

一般来说例子里面的MIG就是顶层,而你使用的时候需要将MIG例化到你的顶层。
那么infrastructure_top0/cal_top0/tap_dly0 前面需要加上你例化的MIG名称。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2楼。
小弟第一次接触MIG和DDR,请问“将MIG例化到你的顶层” 是什么意思?
我是自己用MIG生成CORE的,没有用例子!我这里用例子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将MIG例化到你的顶层” 就是说是不是你的顶层设计文件里面调用了MIG。

你需要查一下tap_dly0这个信号所在的位置,UCF里面需要对应上才正确。

楼主:
我直接将MIG生成的EXAMPLE/RTL中的文件和PAR中UCF加入工程,没有加其他任何文件了,按照老兄的说法,是不是还要做个顶层设计文件?谢谢!这两天为这个头晕脑涨的!

网友A:
按照你说的那应该不用再写顶层了。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错误。
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用到源文件都导入了。

网友B:
试一试把XST里面的keep hierarchical改成soft

网友C:
我直接将MIG生成的EXAMPLE/RTL中的文件和PAR中UCF加入工程,没有加其他任何文件了,按照老兄的说法,是不是还要做个顶层设计文件?谢谢!这两天为这个头晕脑涨的! ...
引用 楼主:
这个UCF不能在你板子上用吧?

楼主:
谢谢qingniao929老兄,一把就通过了!也谢谢大家,我是初次玩DDR,硬件是自己设计的(要改UCF),现在正调试软件,大家有什么心得说出来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