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8W的电阻功率够吗?

楼主(2012-11-06):
请教大家,图中0.125W的电阻功率够吗?因为LED非线性的原因此电阻的功率计算复杂。不过我大致猜测估算R也需要1/2W功率的电阻。

网友A:
又有来惹事儿的了

网友B:
直接用220V来算就是0.4W左右,要安全就用1W

网友C:
对选用电阻时,LED的(正向压降和反向击穿电压)压降对其影响在工程上可以忽略。功耗接近0.5W,按50%左右降额使用的话就应该选1W。可那“聪明”人不降额,反超额使用,而且超额达到350%!理由就是电阻“皮实”!

楼主:
的确我发现一些商家生产的电热蚊香、多联电源插座板。。。等电器的电源指示就是用的楼主的电路。刚买来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灭了。打开电器一看1/4W电阻(比1/8W功率还大)烧黑了。的确这个电路用得普遍。老外,甚至包括伊拉克人都认为中国货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这可能就是原因之一。

网友B:
W/2电阻也不值钱,真缺那几个钱了,去批发一堆称重量的回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