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gpio模拟8位总线?

楼主(2012-11-06):
请教:stm32如何gpio模拟8位总线?

找固件库中gpio操作的
GPIO_Write();只能16bit
GPIO_WriteBit()只能某几个bit位同时置位或清零
那我8位总线如要输出:0x55
难道是:
GPIO_WriteBit(GPIOA,GPIO_1|GPIO_3|GPIO_5|GPIO_7,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A,GPIO_2|GPIO_4|GPIO_6|GPIO_8,Bit_SET
怎么感觉总是怪怪的?!

网友A:
高8位保持不变,低8位为你要设置的值就好了
先读出GPIOA的值,比如ValueA

GPIO_WriteBit(GPIOA, ValueA & 0xff00 | para)

网友A:
应该加个括号 GPIO_WriteBit(GPIOA, (ValueA & 0xff00) | para)

网友B(2015-05-20):
正是所求: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