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楼主(2012-11-06):
我用的单片机STC89C52,通信模块用的是SIM900。用单片机接受的GSM模块初始化时候中Call Ready字符串来判断是否初始化成功。在GSM与PC以波特率9600通信的时候,得到的字符串复制到发送对话框中,然后让单片机与PC以波特率9600通信,再发送这些字符串时,单片机可以检测出Call Ready字符串,但是直接将单片机与GSm模块连接的时候就检测不出来。关键一点时,开始我可以直接发送(ADT+电话号码;)指令给GSm,而且还能接受,为什么GSm发送给单片机的字符串单片机就接收不到那!!
给点提示!!!!!!

网友A: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单片机接收程序容错能力差,一旦出错,循环,无法恢复

网友B:
检查GSM模块上电是否正常(上电不良时GSM对有些AT指令不认的)
再就是检查串口连接对不对

楼主:
我现在还没接受发送指令,只是接受GSm模块初始化串口发送的一些字符串,

网友C:
一般的,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