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问题

楼主(2012-11-06):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一块电路板上焊上DC-DC电源B0505ST就导致单片机不能编程,单片机为AT89S52,没焊上就能编程,查了线路,也没发现DC出来的电源和进来的电源短路,2个电源的地也没连一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用这个电源模块做什么用呢?如果能看到你的电路图片就好解决了,建议你看下这个器件的资料,可能会有些帮助,这个芯片是用于需要电压隔离的电路,对负载有要求,必须得满足一定条件,它的外围电路没接好的话,肯定会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的,如果想自己解决,可以看看单片机与编程有关的引脚电平是否正常,然后再慢慢排除吧,能看到你电路图就好了,呵呵,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A:
可以给我留下你的qq,私聊

楼主:
测了电平,发现焊上DC后,编程的引脚电平发生改变了。

楼主:
原因找到,真奇怪,一个复位狗怎么就影响了这个编程呢,结贴吧,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