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铺了一层铜,但会有好几层的孤铜?

楼主(2012-11-06):
如题,一处有孤铜要删好多次才能删完

网友A:
在铺铜时把去死铜的勾选上

楼主:
我一般都是铺完再删孤铜的。我是不理解为什么铺了一层铜,同一个地方要删十来次孤铜呢?

网友A:
铺铜也是用线铺的,你是删十来次线吧
如果你使用填充块的话,应该就一块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种删孤铜的操作

网友B:
使用AD10,有一个polygon pour cutout 的这么功能,铺铜的时候在cutout功能区域不会有铺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