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推荐,OTP+MCU语音芯片

楼主(2012-11-06):
芯片要求:5V,至少8个IO,可以编程,语音时长不到2分钟
价钱越便宜越好

老产品用的是台湾义隆的EM57P300AP,已经停产了:'(

网友:
OKI有一些合适的,还自己带功放。但是你的这个越便宜越好。估计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A:
语音IC啊!找国产的玩玩呗

网友B:
vlsi的vs1003就可以啊
VS1003特点
能解码MPEG 1 和MPEG2 音频层III(CBR+VBR+ABR);WMA 4.0/4.1/7/8/9 5-384kbps 所有流文件;
WAV(PCM+IMA AD-PCM);产生MIDI/SP-MIDI 文件。
●对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IMA ADPCM编码
●支持MP3 和WAV 流
●高低音控制
●单时钟操作12..13MHz
●内部PLL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低功耗
●内含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两声道间无相位差
●内含能驱动30 欧负载的耳机驱动器
●模拟,数字,I/O 单独供电
●为用户代码和数据准备的5.5KB片上RAM
●串行的控制,数据接口
●可被用作微处理器的从机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引导
●供调试用途的UART接口
●新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和4 GPIO 添加
我司是芬兰VLSI大陆区唯一代理,代理VLSI系列解码芯片:VS1000/VS1103/VS1011/VS1003/VS1033/VS1053/VS1063/VS8053,VLSI专注于高品质的音频解码领域。
手机:15817427869    QQ2355355257

网友C(2013-04-02):
可以使用悦欣电子的MX系列,比如MX020,多段触发,成本低,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