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单AD采交流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因数的怪事!

楼主(2012-11-06):
最近在研究交流220的采样,交流220V电压电流经PT和CT进运放,运放将信号衰减并叠加一个直流信号后进单片机的AD,因为单片机虽然有多个模拟输入口,但只有一个AD,一个时间只能采一路,所以先才电压、再采电流,每周期各采128个点!

有功功率为实时电压和电流乘积的积分,视在功率为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乘积,功率因数为有功除视在 —— 从计算上来说,功率因数与电路放大倍数的误差无关,只会因不同步采样产生误差!

现在的问题是:按我的想象,先采电压、后采电流,然后认为是同步采样的结果做计算,那么相当于将电流的波形向负方向移动(相位提前)了,在信号源功率因数为0.5时,计算出的功率因数应该偏大才对!结果发现居然偏小,当先采电流后采电压时,居然偏大了(而且采样间隔越大,结果偏大的越多) ??? 这是为什么?想破了脑袋都没想明白!

网友A:
你想想前端信号CT,PT有没有180反向。再分析后端的

楼主:
这个我的理解是:信号如果同时反向,相当于信号都后移180度,不会对电压和电流的夹角产生影响,同时以A相为参照时,B向的相序并没有变。

事实上我已经根据电路将信号处理为跟输入相序一致的值,但结果依然如此!

网友B(2014-07-15):
lz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