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验证下是不是uCOS-III的bug ?

楼主(2012-11-06):
uCOS-III版本是Version : V3.03.00,在针对AM335X做了移植,目前除了这个问题(以及另一帖子关于MMU和CACHE的问题),能正常跑的起来。

不知哪位使用了uCOS-III的能验证下?thanks

创建了一个任务,发现一个现象,如果任务只做延时,不干任何事情,运行不起来。
static void AppTaskOne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nsigned int cnt;
    (void)p_arg;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 0, 5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
}
或者连续调用了OSTimeDlyHMSM,中间不干任何事情,也是一样的问题。
static void AppTaskOne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nsigned int cnt;
    (void)p_arg;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 0, 5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OSTimeDlyHMSM(0, 0, 0, 5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cnt++;
    }
}

非要这样才能运行
static void AppTaskOne (void *p_arg)
{
    OS_ERR err;
    unsigned int cnt;
    (void)p_arg;

    while (1) {
        OSTimeDlyHMSM(0, 0, 0, 500,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err);
        cnt++;
    }
}

网友A:
顶,用过的朋友帮下忙。
PS:楼主为何不跑其它功能更强的OS?或者就不跑,直接前后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就是基于ARM7裸奔的,现在需要加上TCPIP、CANOPEN、FATFS等等,需要OS支持方便些吧,但是不需要linux那么强大的OS支持。

一直使用uCOS,延续吧

FreeRTOS好像差不多级别啊:)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可否分享下移植后的工程源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是基于AM335X的移植?
如果不是,uCOS-III基于STM32有官方移植啊。

网友A:
我觉得即然处理器升级了,OS也应该要升级了,不然后续官方无法给到你们技术支持,自己会很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就是基于AM335X的移植,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这个没法弄啊,电脑加密的。
就是将“uCOS-II+at91sam9260”,“uCOS-III+STM32”,“TI StarterWare V2.00.00.00.07”这几个结合起来。

楼主:
还有就是AM335X带有浮点协处理器,如果你的应用有浮点运算的话,需要在任务切换时加上浮点寄存器的保存和恢复。任务初始堆栈也需要预留浮点寄存器的32个位置

楼主(2013-03-13):
引用 网友B:
5# nicholasldf

对,就是基于AM335X的移植,可以分享下吗?

已发

uCOS-III基于AM335X的移植-ARM 论坛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我来挖个坟,刚从STM32F4下来,主频不够USOCiii实时性达不到要求,准备转3354,不知楼主口否分享一下335X的UCOSiii工程,感激不尽!

楼主:
这个证明不是BUG,而是TI的startware驱动库有问题,详细见下面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91096-1-1.html
结贴:AM335x打开MMU和CACHE后,定时器的寄存器写出错

网友C(2014-05-23):
引用 楼主:
已发

uCOS-III基于AM335X的移植-ARM 论坛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能否也发我一份~~uCOS-III基于AM335X的移植~~的代码:$

网友D:
新手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E:
瞻仰神迹,表示赞叹

网友F(2014-12-16):
时间过了这么久,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