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线电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6):
正做一产品,要求能实现多终端与主机做到实时通讯,但从实际情况看,这实现不了,只能是做到最小时间上的伪实时,如有100个终端,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与主机通讯,在某一时刻会有多个主机发生事件要与主机通讯,如何让它们都能以最快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通讯?从网上简单看了下,好像是要用无线信道分配算法,不知这样认为对不?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的问题是涉及到最基本的无线通讯原理技术,信道分配是一个方面,如果真的要搞这方面的研发.建议看看通讯原理。

网友B:
想要时间短,只有提高通讯速率这一条有效的方法,如果从机平时不需要与主机通讯,那么可以用突发请求的办法,理论上是存在冲突,但窄带无线传输时还有个同频遮蔽效应,所以在窄带固定信道中信道分配算法意义不大,只是侦错重发机制需要考虑工艺性,只有跳频系统需要相关的同步算法来分配信道。另外主机可以采用多信道并发的办法来提高数据吞吐率,这时也存在一个信道分配问题。

楼主:
谢楼上二位!
chunyang,你说的多信道并发,怎么实现?我用的是普通的一个无级通讯模块,市面上的那种433M或2.4G的,但还未定型,因为没找到方法,就是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的那种。
现在系统中,从机是随机的,有可能几分钟内都没人发信息,也可能同一时间会出现有几个从机都要发信息,不知该如何处理是好?
还有,这个主从的问题,能不能倒过来,全是主,唯有控制中心这边是从呢?

楼主:
不知道无线交换机或其原理是否适合我的需求?用它来做总控部分。

网友B:
多信道并发就是同时使用不同频率的多个信道同时收发数据,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就是主机带多个无线模块,从机根据某种机制比如请求的类型或是自身的ID等等使用不用的频率来跟主机通讯。

网友B:
不知道无线交换机或其原理是否适合我的需求?用它来做总控部分。
引用 楼主:

无线交换机也是靠高速通讯和多信道频率共同来解决问题的,协议在此虽是关键,但协议本身不是提高响应速度的解决办法,只是保障通讯可靠性的措施。

楼主:
谢楼上!我明白了。但 不知多信道同时一般可以开几个信道?另外,这类产品有没有符合我的简单应用的产品,还请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