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keil 中的对数函数问题

楼主(2012-11-06):
我用89c51 单片机以及1602来显示 数字
        数字是经过对数运算的值
       片段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int=n;
      float m ;
      m= log10 (10);
      n= (int) m ;

       Initialize1602();//初始化1602
       LCD1602DisplayString(0,2,"amplifier");
                                                             //在第一行第二个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LCD1602DisplayOneNumber(1,15,n);//在第二行最后一个位置显示数字n
       while(1);
       return 0;
}

     但是KEIL最终是报错的,
     错误如下: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 put file
     当我把对数运算去掉是就不报错并能显示数字,希望大家能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缺少相应头文件吧

楼主:
我在头文件中添加了   <reg52.h>    <math.h>
这两个文件
  还有没其他的可能

网友B:
对数函数占用空间较大,考虑下是不是有可能超出了单片机程序空间了

楼主:
我把程序换个版本的KEIL 就行了,或许也跟换了XP有关,
先结贴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