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变白了!但是单片机还是在运行

楼主(2012-11-06):
为什么我用ssd1963作为4.3寸液晶驱动的时候:刚一开始运行正常,外卖什么物质靠近的时候屏幕变白了!但是单片机还是在运行……

网友A:
感觉屏应该没什么事,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B:
液晶屏幕变白了!但是单片机还是在运行

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多数情况下单片机只是向液晶屏幕发送数据。
给系统重新上电,试试看能否重现问题,这样容易找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C(2012-12-12):
SSD1963的抗干抗能力一直是个令人蛋疼的问题.楼主说的现象貌似也是强磁干抗导致的

网友D(2013-06-08):
我是半夜在家跑了一个晚上,起床的时候过一会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房间里没什么干扰。。。 要不就是早上起来关风扇了。。。

网友E:
液晶容易被干扰,把reset脚重点处理一下。比如加个RC电路,滤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