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st电路前面的L是干吗的?

楼主(2012-11-06):
L1和L2是绕在一个磁芯上,今天去面试的题。考官说L1是干嘛的,很纳闷呢?
输入12-300V,输出400V

网友A:
看不懂,若c1真的大容量电解,
那岂不是短路。

网友B:
LZ没记错吧?
怀疑是自耦电感Boost升压电路,LZ把图画错了。。。。
同等高手来解惑,谢谢

网友:
你说低通滤波就行了

网友C:
LC滤波电路

网友D:
感觉可能是滤波用的,可以用仿真软件试下,但其实电感L2可达到滤波的效果,没有必要再加个LC滤波。

网友E:
L1是滤波电感,与C1电解电容组成LC滤波电路,能够减小直流电源的纹波,L2是储能电感。

网友F:
如果不是自耦变压器,你这图能把12升到400,招聘的抄板抄错了吧

楼主:
自耦boost?这是什么,没见过呀?

网友B:
找度娘找谷哥,:D

楼主:
找度娘找谷哥,:D
引用 网友B:

最近谷歌老是打不开,是不是开会

网友G:
觉得7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H:
如果L1和L2有耦合的话, C1将L1交流短路了, 此电路不能工作, 或勉强工作但MOS发热巨大

网友I:
出了滤波,想不出答案

网友J:
LC滤波吧

网友K(2012-12-06):
L1/C1为LC滤波 L2储能电感 开关管开通时储能  开关管关断时与电源一起为负载供电  称为升压

网友L:
面试的电源类岗位么?...那应该不是LC才对啊

网友M:
应该就是把两个电感电感串联,中间加一个小电容器。

网友N:
既是滤波电感又是储能电感

网友O(2013-01-22):
L1是平波电感。当接通电路瞬间,电容C1如果没有储能,那么此时主回路电流很大,接近短路电流。所以加L1是为了抑制电流突变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