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段led数码管

楼主(2012-11-06):
我现在有个显示电路板想改小,八段LED数码管也跟着选用小一号的,请问这样的话是否驱动数码管电路也要改呢?主要不知道两款数码管压降,限流什么的参数是否相同。如果不改的话就很方便了,重新布线就好了。需要改的话能给个建议怎么改动小又解决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不管咱的,只要你现在的数码管正向压降和原来的一样就不需要改。数字万用表就可以测出结果来。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驱动电路是不用变的。

数码管的特性不取决于大小,而是取决于里面的LED芯片。

但是作为显示部件的数码管一般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