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2-11-06):
我想试一下我的一个程序,就随便用公司的一个电路板,烧写下去 仿真。没问题,能烧写,可是再烧写另一个程序时,程序下载到中途,软件就死机了。我就强制关闭Keil,在重新烧写,结果仿真器始终连接不上STM32芯片。提示如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仿真器和STM32芯片都不会有问题的,可以重启windows试试看。
另外LZ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
我用的是 Jlink V8
我试了 重启电脑的 ,还是不行 。都几天了,今天拿出来,再试一下,结果还是连接不。

楼主:
平时 在调试程序时,连接不上,修改一下编译器的设置 就可以了的 。这次不行了 。程序好像也是在运行。说明单片机没有坏。

楼主:
搞定了 。 结贴

网友B(2013-09-17):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 结贴

如何解决的呢 晒一下啊

网友C:
呵呵,估计是KEIL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