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MATLAB

楼主(2012-11-06):
matlab的simulink可以生成DSP的程序。
我想问,实际上,企业会使用这种方法来开发DSP程序吗?为什么?

网友A:
好像用的少,不过大家会先用siumlink仿真得到与电感、电容等实际元件吻合所需的控制算法的一些参数如PI参数,然后在DSP程序里体现。。。

网友B:
没见过用matlab来开发DSP的

网友C:
同没见过

网友D:
肯定不可能,因为这样自动生成的程序不够优化,效率很低,一般都是自己重新编写程序的哈

网友E(2013-01-29):
我正在研究这个